ME6216A33M3G的噪声排除法就在这里

楼主(2019-05-30):
ME6216A33M3G的噪声排除法就在这里

原理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基本电路如图所示,该电路由串联调整管vt、取样电阻r1和r2、比较放大器a组成。  如图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基本电路  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值经放大器a放大后,控制串联调整管的压降,从而 稳定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uout降低时,基准电压与取样电压的差值增加,比较放大器输出的驱动电流增加,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相 反,若输出电压uout超过所需要的设定值,比较放大器输出的前驱动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供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校正连续进行,调整时间只受比较 放大器和输出晶体管回路反应速度的限制。  应当说明,实际的线性稳压器还应当具有许多其它的功能,比如负载短路保护、过压关断、过热关断、反接保护等,而且串联调整管也可以采用mosfet。

噪声排除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输出噪声受其内部设计和外部旁路、补偿电路的影响。图3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简单结构框图。由图可知,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出噪声的主要来源是基准电路(ME6216A33M3G)模块,其产生的基准噪声在输出端被放大。此外,影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出噪声的其他因素还有: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内部放大器的极点、零点和输出极点,外部输出电容的容值和输出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值,以及负载值。  图3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简单结构  降低输出噪声的方法  ● bp 端加旁路电容  为降低基准噪声,需要在基准的输出端增加一路低通滤波器,滤波器可以集成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内部或由外部电路实现。但内置滤波器占用了较大的管芯尺寸,增加了芯片的设计和生产成本。为此,有些低噪声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芯片只是提供一个基准的引脚bp(bypass),用于连接基准旁路电容。  连接基准旁路电容可降低基准噪声,使基准噪声成为产生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出噪声的次要因素。建议使用典型值为 470pf~0.01μf的陶瓷电容,也可使用此范围以外的电容,但会对输入电源上电时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输出电压上升的速度产生影响。旁路电容值越大,输出电压上升速率越慢。在使用时要注意这点。  图4为旁路电容对sg2001输出噪声的影响。由图可见,随着旁路电容的增大,输出噪声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 减小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负载电流。  负载电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输出噪声。图5为负载电流对sgm2007输出噪声影响。由图可见,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大,输出噪声也会有一定的增加。为了减小负载电流对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出噪声的影响,要尽量选择输出电流大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图5 负载电流对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噪声的影响  ● 增大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输出电容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需要连接外部输入和输出电容器。利用较低esr的大电容器一般可以全面提高电源抑制比(psrr)、噪声以及瞬态性能。陶瓷电容器通常是首选,因为其价格低且故障模式是断路模式。此外,输出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也会影响其稳定性。陶瓷电容器具有较低的esr,大概为10 mΩ量级。

网友:
看不懂肿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