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PCB与PCBA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9-05-30):
    PCB指的是线路板,而PCBA指的是线路板插件组装,SMT制程。
    一种是成品板一种是裸板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称为”印刷电路板”,由环氧玻璃树脂材料制成,按其信号层数的不同分为468层板,以46层板最为常见。芯片等贴片元件就贴在PCB上。PCBA可能理解为成品线路板,也就线路板上的工序都完成了后才能算PCBA。
    PCBA=Printed Cirruit Board +Assembly。
    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PCB(Printed Circuie Board)印制线路板的简称,通常把在绝缘材上,按预定设计,制成印制线路、印制元件或两者组合而成的导电图形称为印制电路。而在绝缘基材上提供元器件之间电气连接的导电图形,称为印制线路。这样就把印制电路或印制线路的成品板称为印制线路板,亦称为印制板或印制电路板。
    PCBA
    制程就是SMT加工制程与DIP加工制程的结合,根据不同生产技术的要求,可以分为单面SMT贴装制程,单面DIP插装制程,单面混装制程,单面贴装和插装混合制程,双面SMT贴装制程和双面混装制程等等。
    PCBA工艺流程图单面SMT贴装单面DIP插装单面混装单面贴装和插装混合双面SMT贴装双面混装
    PCBA制程涉及载板、印刷、贴片、回流焊、插件、波峰焊、测试及品检等过程
    PCBPCBA都理解了吧,smt贴片加工厂长科顺提供pcba加工,来料加工,代工代料,有需要可到www.smt-di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