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建好的封装保存只有.dra没有.psm文件

楼主(2019-05-30):
请教大家,为什么我建好的封装保存后只有.dra没有.psm文件,跟之前建封装的步骤没什么区别啊,可是这次却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封装类型是Package symbol吗?保存时有提示信息吗?

网友:
    可以自己另外生成

网友B:
    正常是有的,没有的话自己生成一下

网友C:
    有非法字符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类型是Package symbol吗?保存时有提示信息吗?

建封装时是选择Package symbole, 保存时没有提示信息,但是我重新生成时提示错误如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有的,没有的话自己生成一下

自己生成时提示错误如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建封装时是选择Package symbole, 保存时没有提示信息,但是我重新生成时提示错误如图片

3.81改成3_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非法字符没有?

名字是4PIN_3.81MM.dra,我也有把下划线去掉,还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1改成3_81

确实是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特殊字元不接受喔

网友:
    不能有小数点哦

网友:
    那你重新将这个DRA输出一遍LIB就好

网友:
    Cadence输出封装文件需要严格注意,文件路径,文件名称,使用PAD名称与路径中不能够出现非法字符

网友:
需要你在开始菜单里面create 一下就有了

网友:
psm需要重新生成  焊盘名需要重新命名 不能有字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