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15从原理图导入PCB文件后,有的器件没有网络???

楼主(2019-05-30):
altium Designer15从原理图导入PCB文件后,有的器件没有网络???有的一个脚没网络,有的两个脚没网络,郁闷了

网友:
检查原理图

网友:
编译一下原理图,定位一下问题了!
我觉得可能原因是你的电路图飞线没有真正连到管脚端点上,如栅格太大或错连到管脚中间上。

网友:
楼上说的是很可能的。肯定是没有正确连到对应电气网络才会这样。如果导入没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