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知道导入PCB的元器件没有缺少器件???

楼主(2019-05-30):
怎么样可以知道导入PCB的元器件没有缺少器件???

用的是altium Designer15导入PCB文件好几次了,每次都有缺少的器件,现在郁闷到不敢动手画板了,万一发板回来用不了就惨了,哪位又好的方法,请指导一下吧!!!

网友:
project菜单里有show differences,可以检查一下原理图与PCB是否存在差异

网友:
1.不要随便移动文件哦!
2.原理图界面下,"工具/封装管理器",检查逻辑封装是否都有正确的PCB封装,验证路径是否丢失。
3.楼上提到,原理图或PCB界面下,"工程/显示差异",检查PCB导入的问题。

网友:
你把原理图导入到pcb的时候在后侧是有两个勾的,不能有红叉。还有就是原理图可以随时更新到pcb中的。有空截个图给你吧

网友(2019-12-18):
导入后的提示很重要,如果没有找到元件库是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