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错误,发现这么多问题,懵圈了,怎么办???

楼主(2019-05-30):
    altium Designer15检查错误,发现这么多问题,懵圈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板???

网友A:
    规则修改一下

网友B:
    丝印到焊盘的距离报错最多,距离小于10mil,调整的方法是将丝印(一般是元件编号)离焊盘稍微远一点,不要重叠,然后再把10mil改小一点,报错就少了。

网友:
    前三个报错,10mil大了,可以改小,例如4mil,第三个问题基本解决。
前两个调整丝印位置,可以基本解决。

网友:
    规则修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修改一下

    规则在哪修改???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到焊盘的距离报错最多,距离小于10mil,调整的方法是将丝印(一般是元件编号)离焊盘稍微远一点,不要 ...

哦哦,这个已经改好了

网友:
    第3/4/5是跟丝印有关的,一般不检查,但注意你要设计丝印,不要压线上,不要压焊盘,不要重叠。 主要是后面的unrouted...这个是说你没有布线,你pcb上还有很多布线没有完成,返回去看pcb,一般是线上有两个斜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