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15在检查PCB网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好的方法???

楼主(2019-05-30):
altium Designer15在检查PCB网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好的方法???一根线一根线的看似乎有点慢啊???

网友:
是看有没有漏接的吗?一般在生成PCB时会有提醒,也可以按网络查找。

网友:
进行编译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还是要一根一根检查。
可以通过对网络标色,或Alt+点击网络,可以较清晰地查看当前网络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