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15画好原理图后,怎么检查器件的封装对了???

楼主(2019-05-30):
altium Designer15画好原理图后,怎么检查器件的封装对了???

网友:
可以各个元件分别看封装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如果有相同类的好多封装都不对,可以批量修改,节省时间。

网友:
1封装管理器,
2.生成BOM,
3挨个双击检查

网友:
器件的封装对不对,我的理解是要从封装库去看。引脚序号和芯片手册的layout对不对。

网友:
其实后期觉得封装不符合实际布线也可以修改的,不用太纠结!

网友(2020-07-29):
测一下尺寸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