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IC封装散热仿真

楼主(2019-05-30):
请问大家有没有做过IC 封装在pcb上的散热仿真分析,以qfn封装为例,使用什么软件可以计算散热焊盘上需要多少过孔才能满足散热性能需求?(不超过 Theta JA)

网友:
問IC廠商看看

网友:
    这个是要好好了解下

网友:
    通常封装DATASHEET上面有推荐过孔位置、数量和大小的。

网友A:
    一般用ICPACK或flowtherm,不过你的如是leadframe的用手算的精度基本能满足了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ICPACK或flowtherm,不过你的如是leadframe的用手算的精度基本能满足了

手算还是很有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