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itium Designer在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19-05-31):
关于Aitium Designer在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一块板子不知道哪些器件哪里放,尴尬!!!

网友A:
布局原则:结构先行,先大后小先锁住

网友B:
网上看看资料吧,这问题不好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看资料吧,这问题不好回答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原则:结构先行,先大后小先锁住

谢谢大神

网友:
一个总的原则是按功能块进行布局,同一个功能区域的元件相互靠近放置。
例如电源部分,以电源芯片为核心,相关元件围绕它布局。
以单片机为例的控制单元,以芯片为核心,相关元件围绕它布局。
等等。
针对具体的功能块,可以参考数据手册,可以参考前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