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15画PCB板,画着画着封装焊盘的脚变绿了,好郁闷,不知道哪里的w...

楼主(2019-05-31):
    altium Designer15画PCB板,画着画着封装焊盘的脚变绿了,好郁闷,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将鼠标放在绿色的地方,右上角会显示报错原因,
    也可以在此时按shift+V,会显示报错的具体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鼠标放在绿色的地方,右上角会显示报错原因,
    也可以在此时按shift+V,会显示报错的具体内容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谢谢啦,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谢谢啦,方便多了

    不是右上角,写错了,是左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