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玻璃纤维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请教各位PCB 板厂大神,层与层之间的玻璃纤维(woven glass)能用常用的几种随意叠加来实现客户要的叠构吗?
比如, 1080厚度是64um, 2116是97um, 那我想要相邻两层之间厚度为225um,是不是可以用两层1080叠加一层2116呢?
    多谢。

网友:
    可以,厚度满足就可以。

网友:
    最后不要超过三层PP

网友A:
    1080其实密度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0其实密度较好

    谢谢回复,但是2116不是更高密度吗?为什么实际上确实是1080应用的比较多?因为成本吗?
另外请问关于叠加注意事项有专门文档说明吗?

网友(2019-07-25):
    常规PP 1080 2116 7628,是最便宜的布种,PCB业界以前因为常用规格大概是厚度3mil,7mil,4mil这样,所以最大产量的就是这三种布,所以是最便宜的。其他的因为不常生产,所以价格略贵,如106, 1067, 2113等,如HDI镭射,最好用106等类型的平织布,这种布的经纬向纱束是撵平的,对镭射有好处。同样的,它对厚铜来说不容易透胶,这点是它的缺点。厚度确实是可以直接用不同布种直接叠加,可是需要有几个原则。一.尽量越少越好,这样便宜。二.满足局部残铜率扣除流胶后还能保证有大于0.15mil单边的奶油层,如果是3oz以上厚铜的,需要保留的更多。三.最好设计对称叠构,最近某公司的新一代产品设计部队称叠构,PCB跟PCBA敢怒不敢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2116不是更高密度吗?为什么实际上确实是1080应用的比较多?因为成本吗?
另外请问关于叠 ...

    成本上1080更贵一点,用的多主要是1080厚度更合适匹配阻抗和叠构要求,然后多张1080填胶上有优势.

网友(2019-11-22):
    理论上是可以根据厚度要求做叠加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给我们压合工厂的压合要求给你看看,加我微信 13691977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