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Altium Designer15,布线的时候,有时候一个网络可以画两根线,有时候不行

楼主(2019-05-31):
用的altium Designer15,布线的时候,有时候一个网络可以画两根线,有时候画两根线,其中一根就不见了,这是什么鬼毛病???

网友A:
是不是勾选了这个,若画的两条线构成环,就会删除之前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勾选了这个,若画的两条线构成环,就会删除之前的线

查看了一下,是勾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