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第一次画板子过孔不多,后面同事说多放过孔????

楼主(2019-05-31):
    altium Designer15第一次画板子过孔不多,后面同事说多放过孔????不好意思问人家,但是可以问你们,哈哈,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当多个面铺地铜时,经常会放置许多过孔以使不同层间铜箔进行连接,但是这是与信号频率有关。
例如,放射信号,频率高,过孔间的间距会很小,即单位面积内的过孔数量很多。同一个板的其他位置,并不要求有一样的间距。
    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散热屏蔽回流……

网友:
    一方面多打过孔最主要还是散热,散热好对整个系统都好。过孔也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哪里都可以打。孔密度还会影响加工成本

网友(2020-07-29):
    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