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15进行原理图设计的时候,数字地和模拟地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楼主(2019-05-31):
altium Designer15进行原理图设计的时候,数字地和模拟地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可以分别命名,然后用一个0欧姆电阻将两者进行连接。

网友:
数字地GND,模拟地AGND,然后加个0欧电阻在数字电源转模拟电源的地方短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