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怎样才能提高?

楼主(2019-05-31):
请教大神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怎样才能提高?除了跟load_pull输出匹配有关外,其他的呢》?怎么提高呢?

网友:
調整matching電路

网友:
输出已经饱和了么? 也有可能是输入不够。试试调调输入?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知道了么?调节负载。另外,如果静态工作点可调的话,也可以试试

网友A:
换个更大输出的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更大输出的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