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测试不过怎么办?

楼主(2019-05-31):
请教大神,
一个小音箱产品,有FM 蓝牙 AUX模式,打静电的时候就蓝牙模式有问题,会断开蓝牙。另外两个模式一点问题都没有。蓝牙模块在其他机器上是没问题的。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如何加静电材料才可以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這樣的資訊太少

网友:
总之,好的ESD防护,是用正确的防护器件以及合理的PCB Layout来实现的。

网友:
    use Layout 来实现

网友:
    原理图和PCB图发上来呀,单描述的话不知道你那里问题呀

网友:
    蓝牙模块的接地,整板的接地,ESD器件的保护,对模块RESET脚的保护,模块放置的位置是否在敏感位置。。。。太多了,要结合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网友:
    这种具体的操作,应该很难再论坛上找到结果

网友:
    这个需要到实验室解决吧

网友:
    上贴图是关键。

网友:
你还是直接电话联系我吧

网友:
    产品形态描述多一些,否则大家没有办法提供有效合理的建议

网友:
    蓝牙天线耦合高频静电能量了,天线口加一下TVS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