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出GERBER异常

楼主(2019-05-31):
pads出GERBER预览的时候显示正常,导入CAM350后有部分器件短路
左图是PADS预览,右图是导入CAM350

网友:
    在pads里面更新一下d码,或者重新导一个cam模板试试

网友:
    选项里面看下,是不是焊盘缩放那里设置了放大焊盘了

网友:
    重新生成D码就好了

网友:
    明显是放大焊盘了

网友:
    这是负片格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