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原理图位号重新排列后,PCB器件要怎么样才不会飞?

楼主(2019-05-31):
    有人知道原理图位号重新排列后,PCB器件要怎么样才不会飞?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让它不飞呵呵

网友:
    layout  完成  ,  不會有人去重排原理图位号   再 net in

网友:
    不用skill得的好像也有方法,之前论坛上有人分享过方法,可以在论坛上找找看!

网友A:
    Renumber in layout, then back annotate to schematic.

网友:
    可以用模块复用的方式应对器件飞掉

网友:
    导个mdd,替换一下,最好保持原来的工位号,不然会增加工作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number in layout, then back annotate to schematic.

    有时候是想要原理图的位号是按照顺序的,所以如果先对LAYOUT进行重新编号再反向同步就与初衷不符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number in layout, then back annotate to schematic.

    这样反标并不是作者想要的效果,跟不改位号其实没什么两样,一般硬件希望的是从原理图第一页开始位号进行递增,反标回去会是乱的!

网友:
    很简单的,只要旧的网络表先导入,然后在导入新网络表,前提新旧网络表都要在同一个目录下执行~~~~

网友:
    楼上在扯蛋,重导网表不行的,元件肯定会飞,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手动修改名字和schematic相符(最笨的)
    整个板子建module,重新复制,不一定全抓到,要自己承担遗漏,零件,属性,等等
placement复制,修改placement.txt。最实际的吧
    现在板子上重新命名,在backannotate会线路

网友B:
    个人经验:先把原理图位号全新重排,比如整个原理图就几百个器件,位号没有4位数的,就重排为4位数的,导一轮同步到PCB。再重新排成3位数的,再导一轮同步到PCB。这样就完成了原理图位号按页码按顺序重排,且PCB器件不会飞跑

网友C:
    用一個文字檔把更換前,更換後的位號 列表
然後用allegro 預設小程式,先把位號換了,在netin  net  就不會有問題了!

請參閱我之前寫的這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2989-1-1.html

网友:
    重排位号肯定会飞的

网友:
可以先把原理图中的位号统一变大,例如位号是R10的变成R110,依次类推,把所有位号都变成跟现在要变的位号没有重复的,把刚变大位号的原理图网表导入,然后再把原理图重新刷新位号再1进去就可以了,记住,要保证在一个库下

网友:
这个很难,要是硬件不给原理图

网友:
一般不敢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個文字檔把更換前,更換後的位號 列表
    然後用allegro 預設小程式,先把位號換了,在netin  net  就不會有 ...

    好的,谢谢哈。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capture,在重新命名位号时,要确保你更改位号。更新前和更新后的原理图,所有的元件在原理图里面的x, y坐标是不变的。导出两个原理图中元件的信息,找到新位号和老位号的关系后,在pcb中,导出placement.txt, 替换掉placement.txt中的老位号。再把placement.txt导入到pcb中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找到方法了,就是PCB重命名位号,返回导入DSN就可以了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先把原理图位号全新重排,比如整个原理图就几百个器件,位号没有4位数的,就重排为4位数的,导一 ...

    那如果原理图的页数很多呢,30页以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方法了,就是PCB重命名位号,返回导入DSN就可以了

    能详细点吗?

网友(2020-03-04):
    好像不行吧

网友(2023-06-13):
    可以用SKILL实现

网友:
    先請硬件提供 修改前後  零件名稱  表格 text 格式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2989-1-1.html

    再用我這連結方式 , 先將零件名稱換過去 , 在netin 就不會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