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就是不知道yongAltium Designer15在布线的时候,线宽和布局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05-31):
    其实,我就是不知道yongaltium Designer15在布线的时候,线宽和布局有什么关系?主要线宽怎么选???

网友A:
    一般来说,线宽主要与电流大小有关,一般推荐1mm宽1Oz厚的铜线走1A,当然再走大一点的电流也可以,记得本网站EDA工具箱里可以算。

    对于有阻抗要求的走线,线宽也会有要求,那就还要结合层叠结构等其他参数综合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线宽主要与电流大小有关,一般推荐1mm宽1Oz厚的铜线走1A,当然再走大一点的电流也可以,记得本网 ...

能问一下是哪个工具吗?你用过吗?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是哪个工具吗?你用过吗?有没有教程啊?

www.eda365.com/article-12-1.html

大大請收下。

网友:
    这个主题也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线宽主要与电流大小有关,一般推荐1mm宽1Oz厚的铜线走1A,当然再走大一点的电流也可以,记得本网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ww.eda365.com/article-12-1.html

大大請收下。

谢谢提供链接

网友:
    线宽和电流、温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