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射频测试中desense都要考虑啥因素?

楼主(2019-05-31):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射频测试中desense都要考虑啥因素?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根据产品的功能来看了,比如RF类的有哪些?他们之间相互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还有比如屏幕/电机/相机。。。。等等开启和关闭都会对射频的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是需要考虑到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只要可能的影响因素都应该考虑进来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