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的串口VHDL 源程序设计

楼主(2019-06-03):
通用的串口VHDL 源程序设计

第一部分: 串口接收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ALTERA;
--USE ALTERA.MAXPLUS2.ALL;
LIBRARY LPM;
USE LPM.LPM_COMPONENTS.ALL;
-- ****************************************************************************
ENTITY Rx_Com IS
GENERIC (Rx_D_Width : POSITIVE := 8;Check:STRING:="Even";Check_En:STRING:="En");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Rx_Clk      : IN  STD_LOGIC;     -----------串口接收时钟
   Rx        : IN   STD_LOGIC;      -----------串口接收数据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Rx_D_Width-1 DOWNTO 0);   -------------串口接收数据输出
   Rxrdy      : OUT  STD_LOGIC;                              -------------串口接收数据有效使能

   Rxerr      : OUT  STD_LOGIC;                              -------------串口接收错误标志
   Clrdiv      : OUT  STD_LOGIC                             -------------串口接收时钟产生使能标志

  );
END Rx_Com;
-- ****************************************************************************
ARCHITECTURE Arch_Rx_Com OF Rx_Com IS
CONSTANT    Bit_Valid                   : STD_LOGIC:='1';
CONSTANT    Bit_Invalid                  : STD_LOGIC:='0';
----------------接收状态机--------------------------------------------------------------------------------
TYPE       State                IS   (Idle,Start_rx,Edge_Rx,Shift_Rx,Stop_Rx,Rx_Ovf,Rx_Crc);
SIGNAL    Rxfsm                 :   State;
SIGNAL     Rx_Reg             :   STD_LOGIC_VECTOR(Rx_D_Width DOWNTO 0);     --------------接收数据寄存器
SIGNAL    Rxbitcnt            :   INTEGER RANGE 0 TO (Rx_D_Width+3);         --------------接收计数器
SIGNAL    Rxrdyi,Clrdivi         :   STD_LOGIC;                              --------------中间寄存器

SIGNAL     Rx1,Rx2,Rx3,Rx4         :   STD_LOGIC;
SIGNAL      Rxrdyi_Buf          :    STD_LOGIC;
SIGNAL      Rx_Clk_Reg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

PROCESS(Clk,Rst)
BEGIN
IF(Rst=Bit_Valid) THEN
Rxrdy<=Bit_Invalid;
Clrdiv<=Bit_Invalid;
ELSIF Clk'EVENT and Clk=Bit_Valid THEN
 Rxrdyi_Buf<=Rxrdyi;
IF (Rxrdyi_Buf=Bit_Valid) AND (Rxrdyi=Bit_Invalid) THEN
    Rxrdy <= Bit_Valid;
 ELSE
    Rxrdy <= Bit_Invalid;
 END IF;
 Clrdiv <= Clrdivi;
 -----------------------------------
    IF (Rx_Clk='1') THEN
        Rx_Clk_Reg<="01";
    ELSE
        Rx_Clk_Reg<="1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st,Clk)
VARIABLE Rxbitcnt : INTEGER RANGE 0 TO (Rx_D_Width+3);
VARIABLE Highcnt    : INTEGER RANGE 0 TO 100;
VARIABLE     Par               :  STD_LOGIC;
VARIABLE     Par_Reg ,Rx4_Reg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IF Rst=Bit_Valid THEN
x_Reg <= (OTHERS=> Bit_Invalid);
out <= (OTHERS=> Bit_Invalid);
  Rxbitcnt := 0;
  Rxfsm <= Idle;
xrdyi <= Bit_Invalid;
  Clrdivi <= Bit_Invalid;
  Rxerr <= Bit_Invalid;
  Par   := Bit_Invalid;
     Rx1<=Bit_Valid;
     Rx2<=Bit_Valid;
     Rx3<=Bit_Valid;
     Rx4<=Bit_Valid;
     Highcnt:=0;
ELSIF Clk'EVENT AND Clk=Bit_Valid THEN
      Rx1<=rx;
      Rx2<=Rx1;
      Rx3<=Rx2;
--     Rx4<=Rx3;
         Rx4<=(Rx1 AND Rx2) OR (Rx2 AND Rx3) OR (Rx1 AND Rx3);  ----
-- CASE Rxfsm IS
 -- WHEN Idle =>
 IF (Rxfsm=Idle) THEN
   Par:=Bit_Invalid;
   Rxbitcnt := 0;
   Rxrdyi <= Bit_Invalid;
   Clrdivi <= Bit_Valid;

   IF (Rx4 = Bit_Invalid) THEN
    Rxfsm <= start_rx;
    Clrdivi <= Bit_Invalid;
   END IF;
 -- WHEN start_rx =>
ELSIF   (Rxfsm=start_rx) THEN

   IF Rx_Clk = Bit_Valid THEN
   --  IF Rx_Clk_Reg="01" THEN
    IF Rx4 = Bit_Valid THEN
     Rxfsm <= Rx_Ovf;
     Rxerr <= Bit_Valid;
    ELSE
     Rxfsm <= Edge_Rx;
    END IF;
   END IF;

 -- WHEN Edge_Rx =>
  ELSIF   (Rxfsm=Edge_Rx) THEN

   IF Rx_Clk = Bit_Valid THEN
   --  IF Rx_Clk_Reg="01" THEN
    Rxfsm <= Shift_Rx;
      IF(Check_En="En")THEN
    IF Rxbitcnt = Rx_D_Width+1 THEN
     Rxfsm <= Stop_Rx;
    ELSE
     Rxfsm <= Shift_Rx;
    END IF;
      ELSE
       IF Rxbitcnt = Rx_D_Width THEN
     Rxfsm <= Stop_Rx;
    ELSE
     Rxfsm <= Shift_Rx;
    END IF;
      END IF;
   END IF;

  --WHEN Shift_Rx =>
LSIF   (Rxfsm=Shift_Rx) THEN

   IF Rx_Clk = Bit_Valid THEN
   --  IF Rx_Clk_Reg="01" THEN
    Rxbitcnt := Rxbitcnt + 1;
    IF (Rxbitcnt=1) THEN
        Par:=Rx4;
       END IF;
    Rx_Reg <= Rx4 & Rx_Reg(Rx_Reg'high DOWNTO 1);
    Rxfsm <= Edge_Rx;
   END IF;
  --WHEN Stop_Rx =>
LSIF   (Rxfsm=Stop_Rx) THEN

   IF Rx_Clk = Bit_Valid THEN

       IF (Rx4 = Bit_Valid) THEN
      Rxfsm <= Rx_Crc;
             ELSE
      Rxfsm <= Rx_Ovf;
      Rxerr <= Bit_Valid;
           END IF;
ND IF;
-- WHEN Rx_Ovf =>
     ELSIF   (Rxfsm=Rx_Crc) THEN
         FOR i IN 1 TO  (Rx_D_Width) LOOP
            Par:=Par XOR  Rx_Reg(i);
         END LOOP;
        IF ((Check="Even") AND (Par='0')) OR ((Check="Odd") AND (Par='1')) THEN

            Rxrdyi <= Bit_Valid;
         ELSE
            Rxrdyi <= Bit_Invalid;
            Rxerr <= Bit_Valid;
         END IF;
         Dout <=Rx_Reg((Rx_D_Width-1) DOWNTO 0);
      --   Rxrdyi <= Bit_Valid;
         Rxfsm<=Rx_Ovf ;
LSIF   (Rxfsm=Rx_Ovf) THEN
         Rxrdyi <= Bit_Invalid;
          Rxerr <= Bit_Invalid;
  -- Rxerr <= Bit_Valid;
   IF (Highcnt=40) then
              Highcnt:=0;
              Rxfsm <= Idle;
   ELSIF Rx4 = Bit_Valid THEN
     Highcnt:= Highcnt+1;
   END IF;
   IF (Rx4 = Bit_Invalid) THEN
              Highcnt:=0;
         END IF;
 -- WHEN OTHERS =>
    ELSE
   Rxfsm <= 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_Rx_Com;
第二部分:
串口发送部分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ALTERA;
--USE ALTERA.MAXPLUS2.ALL;
LIBRARY LPM;
USE LPM.LPM_COMPONENTS.ALL;
-- ****************************************************************************
ENTITY Tx_Com IS
GENERIC(Tx_D_Width : POSITIVE := 8; Check: STRING:="Even";Check_En:STRING:="En");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Tx_Clk     : IN  STD_LOGIC;                              ---------串口发送时钟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1 DOWNTO 0);     ---------串口发送数据
   Tx_En     : IN  STD_LOGIC;                                ---------串口发送使能
   Txbusy     : OUT  STD_LOGIC;                                ---------串口状态
   Star_Clk    : OUT  STD_LOGIC;                                ---------串口发送时钟使能
   Tx       : OUT   STD_LOGIC                             ---------串口数据按位发送
  );
END Tx_Com;
-- ****************************************************************************
ARCHITECTURE Arch_Tx_Com OF Tx_Com IS
CONSTANT  Bit_Valid    : STD_LOGIC:='1';
CONSTANT  Bit_Invalid    : STD_LOGIC:='0';

CONSTANT  Idle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X"0";
CONSTANT  Par_Tx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X"1";
CONSTANT  Load_tx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X"2";
CONSTANT  Shift_tx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X"3";
CONSTANT  Stop_tx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X"4";
SIGNAL   Txdiv          :   INTEGER RANGE 0 TO 10;
SIGNAL   Regdin        :  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1 DOWNTO 0);
SIGNAL   Tx_reg        :  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2 DOWNTO 0);
SIGNAL   Tx_En_Buf       :   STD_LOGIC;
SIGNAL   Tx_Clk1,Star_Clk1   :   STD_LOGIC;
SIGNAL   Tx_Clk_Reg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Txbitcnt        :  INTEGER RANGE 0 TO (Tx_D_Width+3);
SIGNAL Cnt           :  INTEGER RANGE 0 TO 3;
SIGNAL Tx_Data_Buf        :   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Tx_D_Width-1) DOWNTO 0);
--TYPE    STATE IS (Idle,Par_Tx,Load_tx,Shift_tx,Stop_tx);
SIGNAL  Txfsm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
-----  syn transmit with system clock-----------------------------------------------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Bit_Valid) THEN
--Tx<=Bit_Invalid;
x<=Bit_Valid;
ELSIF Clk'EVENT AND Clk=Bit_Valid THEN
  --IF (Clk_Work="011" ) THEN
Tx <= Tx_reg(0);
IF (Tx_Clk='1') THEN
    Tx_Clk_Reg<="01";
ELSE
    Tx_Clk_Reg<="1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Input Signal Delay a Clock-----------------------------------------------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Bit_Valid) THEN
Tx_En_Buf<=Bit_Invalid;
ELSIF Clk'EVENT AND Clk=Bit_Valid THEN
--IF (Clk_Work="011" ) THEN
Tx_En_Buf <= Tx_E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 Tx_ FSM
--------------------------------
PROCESS(Rst,Clk)
VARIABLE Pari: STD_LOGIC;

BEGIN
IF Rst=Bit_Valid THEN
    Tx_reg <= (OTHERS=> Bit_Valid);
    Txbitcnt <= 0;
    Txfsm <= Idle;
    Txbusy <= Bit_Invalid;
    Regdin <= (OTHERS=> Bit_Invalid);
          Star_Clk<=Bit_Invalid;
          Cnt<=0;
ELSIF Clk'EVENT AND Clk=Bit_Valid THEN
  -- IF (Clk_Work="011" ) THEN
  IF (Tx_En_Buf=Bit_Invalid) AND (Tx_En = Bit_Valid) THEN
      Tx_Data_Buf<=Tx_Data_Buf((Tx_D_Width+Tx_D_Width-1) DOWNTO Tx_D_Width) & Din;
     ELSIF (Tx_En_Buf=Bit_Valid) AND (Tx_En = Bit_Invalid)THEN
         Tx_Data_Buf<=Tx_Data_Buf((Tx_D_Width-1) DOWNTO 0) & Tx_Data_Buf((Tx_D_Width+Tx_D_Width-1) DOWNTO Tx_D_Width);
         Cnt<=Cnt+1;
     ELSE
         Tx_Data_Buf<=Tx_Data_Buf;
     END IF;

  --CASE Txfsm IS

 -- WHEN Idle =>
     IF (Txfsm=Idle) THEN
    Star_Clk<=Bit_Invalid;
   Tx_reg <= (OTHERS=> Bit_Valid);
   IF  (Cnt>0) THEN
    Regdin <=Tx_Data_Buf((Tx_D_Width+Tx_D_Width-1) DOWNTO Tx_D_Width);
    Pari:=Tx_Data_Buf(Tx_D_Width);
    Txbusy <= Bit_Valid;
    Txfsm <= Par_Tx;
    Cnt<=Cnt-1;
   ELSE
    Txbusy <= Bit_Invalid;
    Txfsm <= Idle;
    Regdin<=(OTHERS=>Bit_Invalid);
    Pari:=Bit_Invalid;
   END IF;
  --WHEN Par_Tx=>
LSIF (Txfsm=Par_Tx) THEN
      FOR i IN 1 TO (Tx_D_Width-1) LOOP
          Pari:=Pari XOR Regdin(i);
      END LOOP;
      Txfsm<=load_tx;
      Star_Clk<=Bit_Valid;

  --WHEN Load_tx =>
  ELSIF (Txfsm=Load_tx) THEN
   --IF Tx_Clk=Bit_Valid THEN
     IF   Tx_Clk_Reg="01" THEN
    Txfsm <= Shift_tx;
    IF (Check_En="En")THEN
    Txbitcnt <= Tx_D_Width+3;
    IF (Check="Even") THEN
           Tx_reg <= Bit_Valid & Pari & Regdin & Bit_Invalid;
       ELSIF (Check="Odd") THEN
           Tx_reg <= Bit_Valid & (NOT Pari) & Regdin & Bit_Invalid;
       END IF;
       ELSE
          Txbitcnt <= Tx_D_Width+2;
          Tx_reg <= Bit_Valid & Bit_Valid & Regdin & Bit_Invalid;
       END IF;
   END IF;
  --WHEN Shift_tx =>
  ELSIF (Txfsm=Shift_tx) THEN
   --IF Tx_Clk=Bit_Valid THEN
      IF   Tx_Clk_Reg="01" THEN
    Txbitcnt <= Txbitcnt-1;
    Tx_reg <= Bit_Valid & Tx_reg(Tx_reg'high DOWNTO 1);
    IF Txbitcnt = 1 THEN
     Txfsm <= Stop_tx;
    END IF;
   END IF;

  --WHEN Stop_tx =>
  ELSIF (Txfsm=Stop_tx) THEN

    Txfsm <= Idle;
 -- WHEN OTHERS =>
    ELSE
    Txfsm <= 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_Tx_Com;
第三部分:
串口时钟产生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LPM;
USE LPM.LPM_COMPONENTS.ALL;
-- ****************************************************************************
ENTITY Uart_Clk_Generate IS
ENERIC ( Baud_Set:INTEGER:=19200);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Star_Clk    : IN        STD_LOGIC;
     Clrdiv     : IN  STD_LOGIC;
     Tx_Clk      : OUT  STD_LOGIC;
     Rx_Clk     : OUT  STD_LOGIC
  );
END Uart_Clk_Generate;
-- ****************************************************************************
ARCHITECTURE Arch_Uart_Clk_Generate OF Uart_Clk_Generate IS
CONSTANT  Bit_Valid    : STD_LOGIC:='1';
CONSTANT  Bit_Invalid    : STD_LOGIC:='0';
CONSTANT  BuadSet               : INTEGER RANGE 0 TO 1042:=1042;
SIGNAL Txdiv     : INTEGER RANGE 0 to BuadSet;
SIGNAL Rxdiv     : INTEGER RANGE 0 to BuadSet;
SIGNAL  Tx_Clkset     : INTEGER RANGE 0 to BuadSet;
SIGNAL  Rx_Clkset     : INTEGER RANGE 0 to BuadSet;
BEGIN
-------------------------------------------------------------------------------
--------------------------------
--  Buad Produce
--------------------------------
Buad_ProduceROCESS(Rst,Clk)
BEGIN
 IF Rst=Bit_Valid THEN
    Tx_Clkset<=0;
    Rx_Clkset<=0;
ELSIF Clk'EVENT AND Clk=Bit_Valid THEN
    CASE Baud_Set IS
HEN 19200=>
         -- Tx_Clkset<=2604;    ---50HZ
         -- Rx_Clkset<=1302;
          Tx_Clkset<=1042;    ---20MHZ
          Rx_Clkset<=521;
  WHEN 9600=>
       --  Tx_Clkset<=1042;    ---20MHZ
       --  Rx_Clkset<=521;
HEN 2000000=>
          Tx_Clkset<=10;
          Rx_Clkset<=5;
  WHEN 62500=>
          Tx_Clkset<=320;
          Rx_Clkset<=160;
  WHEN OTHERS=>
          Tx_Clkset<=1042;
          Rx_Clkset<=521;
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Buad_Produce;

--------------------------------
-- Tx clock generation
--------------------------------
Tx_Clk_GenROCESS(Rst,Clk)
BEGIN
IF Rst=Bit_Valid THEN
  Tx_Clk <= Bit_Invalid;
  Txdiv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Bit_Valid THEN
  IF Star_Clk = Bit_Invalid THEN
    Txdiv <= 0;
LSIF Txdiv=(Tx_Clkset-1) THEN
    Txdiv <= 0;
  ELSE
          IF (Txdiv=0) THEN
             Tx_Clk <= Bit_Valid;
          ELSE
             Tx_Clk <= Bit_Invalid;
          END IF;
    Txdiv <= Txdiv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Tx_Clk_Gen;
--------------------------------
-- Rx sampling clock generation
--------------------------------
Rx_Clk_GenROCESS(Rst,Clk)
BEGIN

 IF Rst=Bit_Valid THEN
  Rx_Clk <= Bit_Invalid;
xdiv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Bit_Valid THEN
x_Clk <= Bit_Invalid;
  IF Clrdiv = Bit_Valid THEN
   Rxdiv <= 0;
   ELSIF Rxdiv =(Rx_Clkset-1) THEN
    Rxdiv <= 0;
    Rx_Clk <= Bit_Valid;
   ELSE
    Rxdiv <= Rxdiv + 1;
    Rx_Clk <= Bit_Invalid;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x_Clk_Gen;
-------------------------------------------------------------------------------
END Arch_Uart_Clk_Generate;
第四部分:串口子程序调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LPM;
USE LPM.LPM_COMPONENTS.ALL;
-- ****************************************************************************
ENTITY Uart_Gen IS
    GENERIC (Rx_D_Width: POSITIVE:=8;Tx_D_Width: POSITIVE:=8;Check:STRING:="Even";Check_En:STRING:="En";Baud_Set:POSITIVE:=19200;Module_En:STRING:="Enable");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Tx_En  :    IN  STD_LOGIC;
          Tx_Data:    IN  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1 DOWNTO 0);
          Rxd    :   IN  STD_LOGIC;
          Txd    :    OUT STD_LOGIC;
          Tx_Busy:    OUT STD_LOGIC;
          Rx_Rdy :    OUT STD_LOGIC;
          Rx_Data:    OUT STD_LOGIC_VECTOR(Rx_D_Width-1 DOWNTO 0);
          Com_Err:    OUT STD_LOGIC
          );
    END Uart_Gen;
ARCHITECTURE Arch_Uart_Gen OF Uart_Gen IS

   COMPONENT Uart_Clk_Generate IS
      GENERIC ( Baud_Set:INTEGER:=19200);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Star_Clk    : IN  STD_LOGIC;
     Clrdiv     : IN  STD_LOGIC;
     Tx_Clk      : OUT   STD_LOGIC;
     Rx_Clk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Tx_Com IS
  GENERIC(Tx_D_Width : POSITIVE := 8; Check: STRING:="Even";Check_En:STRING:="En");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Tx_Clk     : IN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Tx_D_Width-1 DOWNTO 0);
   Tx_En     : IN  STD_LOGIC;
   Txbusy     : OUT  STD_LOGIC;
   Star_Clk    : OUT  STD_LOGIC;
   Tx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Rx_Com IS
ENERIC (Rx_D_Width : POSITIVE := 8;Check:STRING:="Even";Check_En:STRING:="En");
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Rx_Clk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Rx_D_Width-1 DOWNTO 0);
    Rxrdy    : OUT  STD_LOGIC;
    Rxerr    : OUT  STD_LOGIC;
    Clrdiv    : OUT  STD_LOGIC;
    Rx     : IN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SIGNAL Clrdiv_Buf: STD_LOGIC;
    SIGNAL Star_Clk_Buf: STD_LOGIC;
    SIGNAL Tx_Clk_Buf: STD_LOGIC;
    SIGNAL Rx_Clk_Buf: STD_LOGIC;

 BEGIN
    Uart_Gen:IF (Module_En="Enable")GENERATE
    Uart_Clk_Generate_Ins:Uart_Clk_Generate
               GENERIC MAP (Baud_Set=>Baud_Set)
               PORT MAP
                    (
                      Clk=>Clk,
        Rst=>Rst,
                   Star_Clk=>Star_Clk_Buf,
        Clrdiv=>Clrdiv_Buf,
        Tx_Clk=>Tx_Clk_Buf,
        Rx_Clk=>Rx_Clk_Buf
                  );

       Tx_Com_Ins: Tx_Com
      GENERIC MAP(Tx_D_Width=>Tx_D_Width, Check=>Check,Check_En=>Check_En)
        PORT MAP(
         Clk=>Clk,
         Rst=>Rst,
         Tx_Clk=>Tx_Clk_Buf,
         Din=>Tx_Data,
         Tx_En=>Tx_En,
         Txbusy=>Tx_Busy,
                          Star_Clk=>Star_Clk_Buf,
         Tx=>Txd
       );
  Rx_Com_Ins: Rx_Com
    GENERIC MAP(Rx_D_Width=>Rx_D_Width, Check=>Check,Check_En=>Check_En)
     PORT MAP(
        Clk=>Clk,
        Rst=>Rst,
        Rx_Clk=>Rx_Clk_Buf,
       Dout=>Rx_Data,
        Rxrdy=>Rx_Rdy,
        Rxerr=>Com_Err,
        Clrdiv=>Clrdiv_Buf,
        Rx=>Rxd
       );
 END GENERATE;
END Arch_Uart_Gen;

网友:
楼主这个代码你验证过吗

网友(2021-03-16):
    这个代码你验证过吗

网友(2021-05-24):
    楼主的这个代码有验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