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代码分享

楼主(2019-06-03):
    矩阵键盘代码分享

    //这里将共阳数码管位选信号省略了
module mat_keyscan(clk,rst_n,col,val,seg_data); //接口设置
    input clk,rst_n;
    input [3:0] val; //4行
output reg [3:0] col; //4列
output reg [7:0] seg_data; //输出所按下键的编号
wire [7:0] data;
    assign data= key_data; //
parameter clk_20ms_par = 1000000; //延时20ms所需要的计数次数
    reg clk_20ms; //周期为20ms的高脉冲
reg [19:0] clk_20ms_r; //用于计数的寄存器
//一下always语句用于产生一个周期为20ms的高脉冲clk_20ms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lk_20ms_r <= 20'b0;
end
    else
begin
if(clk_20ms_r == clk_20ms_par)
begin
clk_20ms_r <= 20'b0;
    clk_20ms <= 1'b1;
end
else
    begin
    clk_20ms_r <= clk_20ms_r+1'b1;
    clk_20ms <= 1'b0;
end
end
    end
wire [7:0] colval;
    assign colval = {col[3:0],val[3:0]}; //将行值和列值输出
parameter coln = 5'b00_001,
col0 = 5'b00_010,
col1 = 5'b00_100,
col2 = 5'b01_000,
col3 = 5'b10_000;
reg [4:0] state;
    reg [7:0] key_data_buf,key_data;
    reg [1:0] delay;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复位时对寄存器赋予初值
begin
delay <= 2'b0;
col <= 4'hf;
state <= coln;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coln: state <= col0;
    col0: //col1,col2等与此类同,略去
    begin
delay <= 2'b0;
col <= 4'b1110; //第一行输出低电平,其他全部输出为高电平
    key_data_buf <= colval; //寄存键值
    if(clk_20ms)
    delay <= delay+1'b1;
if(delay == 2'b01) //产生20ms(用于消抖)的延时后进入此if语句
begin
    if(key_data_buf == colval) //与之前的值相同,则将当前键值锁存,同时状态转移
begin
    key_data <= key_data_buf; //将得到的值存入key_data
    state <= col1;
    end
    else
    begin
state <= coln; //返回到初始状态
    end
    end
    end
col1:
begin
delay <= 2'b0;
col <= 4'b1101; //第二行输出低电平,其他全部输出为高电平
    key_data_buf <= colval;
if(clk_20ms)
    delay <= delay+1'b1;
    if(delay == 2'b01)
begin
if(key_data_buf == colval)
    begin
key_data <= key_data_buf;
state <= col2;
end
else
begin
state <= coln;
    end
    end
    end
    col2:
    begin
delay <= 2'b0;
    col <= 4'b1011;
key_data_buf <= colval;
    if(clk_20ms)
delay <= delay+1'b1;
    if(delay == 2'b01)
begin
if(key_data_buf == colval)
    begin
    key_data <= key_data_buf;
state <= col3;
    end
    else
    begin
state <= coln;
end
end
end
col3:
    begin
    delay <= 2'b0;
col <= 4'b0111;
    key_data_buf <= colval;
if(clk_20ms)
    delay <= delay+1'b1;
if(delay == 2'b01)
begin
if(key_data_buf == colval)
begin
    key_data <= key_data_buf;
state <= col0;
    end
else
    begin
state <= coln;
end
    end
end
default: state <= coln; //缺省值出口,防止程序“跑飞”
    endcase
end
end
    //0x03, 0x9f, 0x25, 0x0d, 0x99, 0x49, 0x41, 0x1f, 0x01, 0x09,0xFF,0x00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全灭 , 全亮
    parameter dis_0 = 8'h03, //显示 0
    dis_1 = 8'h9f, // 1
dis_2 = 8'h25, // 2
    dis_3 = 8'h0d, // 3
dis_4 = 8'h99, // 4
    dis_5 = 8'h49, // 5
    dis_6 = 8'h41, // 6
    dis_7 = 8'h1f, // 7
dis_8 = 8'h01, // 8
dis_9 = 8'h09, // 9
    dis_a = 8'h11, // a
dis_b = 8'hc1, /
    dis_c = 8'h63, // c
dis_d = 8'h85, /
    dis_e = 8'h61, // e
dis_f = 8'h71, /
    dis_k = 8'hff,//light all off
dis_l = 8'h00;//light all on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eg_data <= dis_k;
end
    else
    begin
    case(data)
8'b1110_1110: seg_data <= dis_0; //扫描到第一行第一列
    8'b1110_1101: seg_data <= dis_1; //扫描到第一行第二列
8'b1110_1011: seg_data <= dis_2; //……
8'b1110_0111: seg_data <= dis_3;
8'b1101_1110: seg_data <= dis_4;
8'b1101_1101: seg_data <= dis_5;
    8'b1101_1011: seg_data <= dis_6;
8'b1101_0111: seg_data <= dis_7;
    8'b1011_1110: seg_data <= dis_8;
    8'b1011_1101: seg_data <= dis_9;
    8'b1011_1011: seg_data <= dis_a;
    8'b1011_0111: seg_data <= dis_b;
8'b0111_1110: seg_data <= dis_c;
8'b0111_1101: seg_data <= dis_d;
8'b0111_1011: seg_data <= dis_e;
    8'b0111_0111: seg_data <= dis_f;
    8'b1111_1111: seg_data <= dis_k;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有这种代码就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