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分析仪方面的。还请大神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2019-06-01):
网络分析仪是在四端口微波反射计(见驻波与反射测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60年代中期实现自动化,利用计算机按一定误差模型在每一频率点上修正由定向耦合器的定向性不完善、失配和窜漏等而引起的误差,从而使测量精确度大为提高,可达到计量室中最精密的测量线技术的测量精确度,而测量速度提高数十倍。
原理
网络分析仪问题:校正时,负载校正是要接上校正的负载(50欧姆负载)来校正还是接上我要测试时所用的一小段连接线(带RF端子的同轴线,如SMA头)?因为一般说来我1、要测量的产品上面不能直接和网络分析仪连接,要通过SMA头(接仪器)和高频线(接要测试的板),问题是我如何把它们也校正进去?还是它们的误差可以忽略?

2、在安捷伦的资料上看到一个叫N型连接器,不过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
3、Electrical delay?是什么?用来做什么的?里面的菜单还有个:Media里面分:Coaxial delay及Wave guide delay?它们有什么区别?
4、还有测量数据里面有个format,里面有分好些项,如:Log mag;PhaseGroup
delay;Smith;Polar;Lin mag;SWR;Real;Imaginary;Expand Phase;Positive
Phase;这们分别是测试什么的呢?我看同事一般是测试Smith;SWR;但总觉得他们比较随意,也无什么规律可循?我只知道Smith是用来调匹配的而SWR是看驻波比的;但问题是我看来看去也不明白SMITH的含义?也问了别人,总是得不到让我可以接受的答案。在网上找来找去,看了后有一点点明白,但又越看越不明白,又分实部与虚部,又说什么共扼阻抗,都给弄糊涂了。
5、校准时要先调好所需的频率吗?一般是怎样定义呢?我见我们同事是随便定个
(如600M到2G)如我要测试手机的天线匹配,应该调到那个频率?用Mark点时又应该看
那几个频点(我想上网找的,但不知道应该搜索那几个关键字,只好来问问)?
6、手头上拆开了一台飞利浦的机子(9@9W),看到这个机子的手机天线是直接做到PCB板上面的,想了解一下它的天线参数,但不知道应该测试它那几个参数?还有在焊接测试线时
不小心把上面一个电容的焊盘弄坏了,所以现在要找回它上面原来的电容大小焊回去才
能还原机子,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对怎样调天线还是不明白啊!要看天线的带宽应该怎
样设置呢?如900M应该看它的驻波比降到2或者是那个值时的频段范围?1800M又要看那
个?有没有工具是直接把带宽标出来的(如我要看驻波比2以下的带宽,应该怎样设
置)?
要不就不去了解,一去想就一大堆的问题,总在那么一瞬间有点明白,但一想又是不懂。唉,弄得自己好苦恼!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帮忙,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不知道的帮忙顶一下,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问题真多,不过,这是射频微波学习的正确打开方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SMA和同轴线肯定有影响,所以要校准掉。要自制SLOT校准件,而不是用标准的VNA校准配件。
精读下面这篇文章: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CC%EC%CF%DF
这块实验板上,只有SOT校准件,省掉了L校准件。

网友:
    我觉得你直接百度查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相关好好看一下吧,你问的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

网友:
    你看看这个吧,了解一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9629-1-1.html

网友:
    所有的校准都需要将测试线和测试头一起校准进去

网友:
    校准的原则是,除了待测件,其他不可靠因素都要通过校准来消除误差。所以,找个人会的人教你怎么校准吧

网友:
    网分是射频最常用的仪器,我觉得eda365可以做个教程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分开问问题,会比较容易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