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放电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6-01):
本人最近遇到一ESD试验不过,现向各位大神请教.大致情况如下:
1、该产品属医疗产品,某一功能主板采集的数据通过数码管显示;而且该产品主板和数码管之间通过一根10Pin排线连接;
2、该功能主板和数码管与机箱(金属)通过焊盘螺装,但是主板和数码管上的GND未连接焊盘,即主板和数码管即是浮地,仅通过10Pin排线中4P互连板上的GND,最后通过主板上的12V供电线的地与机壳连接。
3、以上产品状况在实施接触放电6KV时,数码管的数字跳变,偶尔主板会死机。

二、整改
1、将主板和数码管板的地与焊盘飞线连接,使其直接与金属壳体连接,金属壳体接地。

在对金属壳实施接触放电6KV时时,数码管的数字跳变,偶尔主板会死机。

2、将主板和数码管板的地与焊盘飞线连接,未通过螺钉与壳体安装,即断开与金属壳体连接大地。故障依旧。

请教大神,如何解决ESD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静电的泄放通道有问题,没有完整回路了。

网友:
    楼主画一个示意图,这样讲很难理解.

网友:
    你还是直接电话联系我吧

网友:
    有無看到跳火arc,先找出挑火路徑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主板和数码管的单板都要跟主机良好接地,再判断EDS对排线有没有,不如可以加磁环或者屏蔽。排除这个之后才好分析主板这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