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调试时怪异现象,望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2019-06-02):
100w,824mhz到960mhz!功率合成后经过环形器输出的频谱较差,高频率端增益比低频率端增益要少6dB,(大信号和小信号输入的现象一样)。将环形器拆掉后,用射频电缆进行跳线,输出的频谱平坦度满足1db的要求。开始是怀疑环形器有问题,但是单独测试环形器时,指标都很好。后调试时,我在环形器上加了一块磁铁,意外的惊喜发生了,平坦度从原来的6db提高到1db。不知是和原因?望大神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输入功率超过环形器最大承受功率了?或者是环形器品质有问题。
小信号测试没问题,不能说明大信号也没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从楼主的实验结果来看,确实环形器出问题了

网友:
100W 有点高哦,可以点灯泡了哈哈

网友:
摸摸,环路器烫不烫

网友:
楼主的问题透着一股诡异啊,用了此贴吸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