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以太网隔离变压器(包含共模扼流圈)对ESD有抑制作用吗?感谢!

楼主(2019-06-02):
请教大神:以太网隔离变压器(包含共模扼流圈)对ESD有抑制作用吗?感谢!
个人感觉应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靠共模扼流圈,只要共模扼流圈设计合理,使其抑制频段在ESD的频段内(500MHz以内),应该有抑制作用吧,大家觉得呢?谢谢!

网友A:
沒有作用共模線圈功能在於信號衰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作用共模線圈功能在於信號衰減

那个RJ45自带的变压器有共模电感的作用吗?
    或者说里面的变压器绕线的方向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呢???

网友:
    变压器相当于电感,对ESD肯定是有抑制效果的,不懂的话百度下电感的特性就明白了。

网友:
    有作用,变压器也有起隔离效果

网友:
    利用变压器的隔离特性,有利于简化以太网端口的防雷保护电路。利用变压器隔离特性时,也需要注意变压器初/次间有分布电容,某些情况下外部电缆上的共模电压也可通过分布电容耦合到次级。
    总之,好的ESD防护,是用正确的防护器件以及合理的PCB Layout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