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ground ring 的开窗问题

楼主(2019-06-01):
    请教老师和网友们:
设置完power/ground ring 的开窗后,检查开窗的属性,发现它在SUBSTRATE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power/ground ring 是在CONDUCTOR/TOP_COND层,开窗不是应该在SUBSTRATE GEOMETRY/SOLDERMASK_Top层吗?
这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参考地平面给高频传输线提供信号返回路径,返回路径最好紧贴信号线,最小化电流环路的面积,这样有利于降低辐射、提高信号完整性。如果参考地平面不连续,则信号会自己寻找最小路径,这个返回路径可能和其他信号回路叠加,导致互相干扰。而且高频 信号跨岛会使信号的特征阻抗产生突变,导致信号的反射和叠加。

    hw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地平面给高频传输线提供信号返回路径,返回路径最好紧贴信号线,最小化电流环路的面积,这样有利于降低 ...

?????????????

网友(2019-08-15):
    放在哪个层是可以自己更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