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axlSetFunckey定义一个快捷键直接指向函数?

楼主(2019-06-02):
----------------------------------------------------------------------
  我想实现一个按键按下去(不需要按enter的那种),既执行done,还能把选中的东西dehighlight了。想到用axlSetFunckey定义一个快捷键,但是没办法指向函数。
  不管是axlSetFunckey "d" "set_done"
  还是axlSetFunckey "d" ’set_done
  或者是axlSetFunckey "d" "’set_done"
  都实现不了,报错或者执行不了
  所以想问一下,是我设置的不对?还是能通过其他方式能实现?

网友A:
    axlSetFunckey( "c" "c1" t) 就可以跑c1函数

    axlSetFunckey( "m" "move" t)
    axlSetFunckey( "d" "done" t)

    ====================
    取消
    axlSetFunckey( "m" nil)
    axlSetFunckey( "d" nil)
    axlSetFunckey( "c" 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SetFunckey( "c" "c1" t) 就可以跑c1函数

    axlSetFunckey( "m" "move" t)

    不行,提示not a function - “c”

网友A:
    直接在allegro command下:skill axlSetFunckey( "m" "move" t)

    skill

    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allegro command下:skill axlSetFunckey( "m" "move" t)

    我是写了自己的skill,改了ilinit文件自动加载。
    然后我这个axlsetfunckey 不能带括号,带了就提示第一个参数不是function
    设定move ,rorate 什么的,我这里设置没有问题,我想设置的是快捷键指向自定的函数

网友A:
    Allegro.ilinit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pcbenv/skill")))
    load("f_uxx.il")

    f_uxx.il
    axlCmdRegister( "kroom" `kill_room)
    procedure(kill_room()
    axlDBDeletePropAll("ROOM")
    ; axlDBDeletePropAll("FIXED")
    );
    axlSetFunckey( "k" "kroom" t)
    ==========================

    kk2

    kk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ilinit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pcbenv/skill")))
    load("f_uxx.i ...

    搞定了,非常感谢🙏

楼主:
    大神,我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在未执行命令的状态下,框选了一些物体,这些物体显示被选中
    我想用函数把它清掉,就是恢复回什么都没选中的状态,用axlclearselset函数清不掉,然后在软件里面手动dehilight也提示没有匹配的元素,所以跟dehighlight 函数也应该没关系。
    不知道用什么去去掉这个选中的状态,不知道大神知道怎么弄么?

网友A:
    明日上班 開allegro再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日上班 開allegro再回你

非常感谢,nite

网友A:
    1. 在allegro Command 下輸入 set telskill
    2. 到 skill 畫面如下 1行1行輸入, 同時看allegro 主畫面的變化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ymbols") ?onButtons list("all"))
    wbox=axlGetParam("paramDesign")->bBox
    symlst=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Box(wbox)) ; 選到的零件會highlight
    axlClearSelSet() ; 輸入完 就Dehighlight
    uxx=nth(0 symlst)
    (axlHighlightObject uxx) ; 輸入完 此uxx就會highlight
    (axlDehighlightObject uxx)
    ================================

    kk3

    kk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allegro Command 下輸入 set telskill
    2. 到 skill 畫面如下 1行1行輸入, 同時看allegro 主畫面的變 ...
    ~~~~~~~~
    手动输入到skill的cmd去操作是可以的,但是写到函数里面让快捷键去执行就不行,这些框中的东西还是高亮的,函数也提示执行完了~~~~~~~~
    我在想有没有更粗暴的方法,直接pick一个空的点就完事了,但是我在函数里面写axlshell("pick 1000 1000")空的点,用快捷键去执行,还是没办法把这个高亮去掉
    ~~~~~~~~
    目前看起来,只有我手动操作鼠标去点击空的地方才能让它高亮消失

网友A:
    可把你的程式整個貼上來看看

网友:
    你執行的pick 只是點一個座標 ,根本沒做dehighlight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把你的程式整個貼上來看看

    按了d,^_^ Done and unselect有打印,但是还是dehighlight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