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设置差分等长自动曲形线,

楼主(2019-06-03):
各们老师们,如何设置差分等长自动走曲形线,而不是蛇形线。 ,在长度约束里我设置数量也是最小了还是没有像这样的曲形线,是不是pads没有这个功能,请各们老师们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
PADS只能蛇形线,想要曲形线,自己走下。

楼主:
如果曲形手动画的话可能不是很规则是否对信号产生影响?

网友:
    可能是没有,得手动起小包。

网友:
    router里面能改吗?

网友:
    allegro有这功能,PADS 好像没有,可以手动走下

网友A:
    楼上两位判断没错。PADS等长做不到这么细致的控制。很多年了我都是在ROUTER里面手动编辑加弯弯。话说回来对于高速差动信号我们绕线时其实更希望把补偿加在长度失衡发生的地方,而不是加在走线上任意地方、总长度配平完事。10G以上高速差动传输线尤其如此。

网友:
    都是另走蛇形线的,没听说PDAS能这么做的,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那样用过,求分享学习下

网友:
    设计好规则后也可以自动走 但是没有allegro 和mentor方便

网友:
    Options-Tune-勾选Use arcs in miters,在走差分线,就是圆弧走线了

楼主:
    好像很少有人走圆弧形的吧,我手动去走,每个曲形的折都有点差异,不知道会不会对高速有影响?希望大神们能帮解答

网友(2019-09-16):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判断没错。PADS等长做不到这么细致的控制。很多年了我都是在ROUTER里面手动编辑加弯弯。话说回来对 ...

然后呢?你说这么多,不就是静待补偿,和动态补偿呗。那儿却,哪儿补,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操作上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