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图表符与Snippets-------Altium Designer之模块复用

楼主(2019-06-03):
设备图表符与Snippets-------altium Designer之模块复用
Altium Designer中的设备图表符(Device Sheet Symbol)和Snippets是设计中模块复用的利器,下面简单介绍下这个两个功能的使用。

一、设备图表符(Device Sheet Symbol)

设备图表符(Device Sheet Symbol)能将图纸抽象成一个模块,直接放到原理图上使用;其作用和图表符(Sheet Symbol)相似,只是设备图表符不用将调用到的图纸添加到工程中,而是直接指向相应的图纸。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专门用来存放设备图纸。

1、自定义设备图纸文件夹的添加及设置

网友(2020-04-30):
我遇到个问题,在板级标注的时候,为什么sheetnumber不对?

网友:
您好,我在用了"Device Sheet Symbol"之后,在Tools » Annotate Compiled Sheets对图纸进行了标注,但是在“Tools » Board Level Annotate”的时候,图纸号并不正确,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5-02-05):
    Altium Designer之模块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