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Mentor Expediton中引线键合(wire bonding)导入到Hyperlynx后,键合线还在么?

楼主(2019-06-03):
    如题,mentor EE中板上有wire bonding,导过去就没有连接线了,是hyperlynx不支持么?有其他方法能够让他们连起来么?感谢解答~

网友A:
    可以用HFSS或者SIwav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HFSS或者SIwave啊

    谢谢,再请教一下mentor EE导入到SIWAVE过程,在mentor EE中ODB文件中勾选了Adcanced Packaging Data选项,选中Define layer mapping框内Adcanced Packaging layers中的bw层输出ODB,导入到siwave仍然没有wire bonding可能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mentor EE导入到SIWAVE过程,在mentor EE中ODB文件中勾选了Adcanced Packaging Data选项 ...

    没有用过Mentor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Mentor的工具

好吧。。

网友(2019-07-20):
    hyperlnyx支持键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