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BOM报错

楼主(2019-06-03):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orcad导BOM的时候,报出如下错误

可以导出网表,但是有几个警告

有遇到过的吗?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忽略这警告,这不是错误,part name 太长了。软件识别不了,而且这问题不需要解决,建各公司原理图及封装的人都是命名标准
,太长都是有原因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忽略这警告,这不是错误,part name 太长了。软件识别不了,而且这问题不需要解决,建各公司原理图及封 ...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导出B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导出BOM

不太可能吧,里面没错误 ,你后面lLOG里提示了什么不能生成网表???  你的图只显示的是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吧,里面没错误 ,你后面lLOG里提示了什么不能生成网表???  你的图只显示的是警告

1.生成网表的时候,只有报警信息,可以生成网表。

2.不能导出BOM,导BOM的时候报错(报错信息见第一个图)。
生成的.BOM文件,内容是空的,如下

楼主:
重新建了一个工程,把原理图复制过来,问题解决。

經你一講,我想起來好像遇過,Hotfix 更新後問題就沒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