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7画的原理图,保存用AD09为什么打不开,要怎么设置才能打开呢

楼主(2019-06-03):
用AD17画的原理图,保存用AD09为什么打不开,要怎么设置才能打开呢

网友:
不需要设置,也不需要另存为其他版本,两者是通用的

网友A:
用AD09 打开高版本的文件时要把工程文件前一级文件夹的空格都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09 打开高版本的文件时要把工程文件前一级文件夹的空格都删掉

高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多谢!

似乎和空格没多大关系。我遇到多数情况是由于目录太深打不开,这个在很多软件上都会这样。软件同事给我说,好像和系统只能访问多少级有关系
一般直接丢盘下尝试,还不行,一般改成全英文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