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一般功分器二级可以做到多大的带宽?

楼主(2019-06-03):
有谁知道一般功分器二级可以做到多大的带宽?

网友:
电阻功分器可以做到很大很大

网友:
理论上来说,理想电阻可以做到无穷大带宽~ 当然插损会比较大,隔离度会比较差。至于你说的二级公分器,具体是指哪种?每种都不一样的哦,不过通常来说都不会太宽

网友:
如果要做宽带标准威尔金森公分,那么,多级级联必不可少啊。实际设计会比较复杂。建议用耦合微带线结构会更好些,渐变线就可以实现宽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