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FPGA 的数字表示(中)

楼主(2019-06-03):
基于 FPGA 的数字表示
文章目录
基于 FPGA 的数字表示
零、计数系统框架
、整数的表示
1.1 二进制反码
1.2 二进制补码
二、 非整数值的表示
2.1 定点二进制数
2.2 定点量化
2.4 小数部分截断
2.5 一种不同的方法 Trounding
三、 浮点数定义及表示
3.1 标 准 浮 点 数 表 述
3.2 浮点数的短指数表示
3.3 浮点数的应用
二、 非整数值的表示
  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中, 经常希望描述诸如正弦波的信号, 显然需要处理非整数数值的情况。 对这种非整数值要求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允许正弦波幅度按比例增加并以整数形式来表示。
  这种方法很常见, 但在某些情况下, 需要表示 0~1 之间的数值, 也需要表示整数之间的数值。用十进制表示小数很容易。 通过引入十进制小数点来描述非整数, 并在小数点的右边插人数字。

网友:
回复看看是什么对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