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C测试辐射超标

楼主(2019-06-03):
我是做电感的,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共模电感给客户,测试结果显示,辐射超标,传导没有问题,客户让我们改善电感的磁性能,可是我们的磁芯按照现有的工艺和材料,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后来二次供样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做改善就直接发给了客户,结果测试又OK,然后接着做批量,我想请教大神:
1、客户所说的辐射超标与电感有没有很直接的联系,如果改善辐射超标的问题,一般怎想进行改善?
2、传导测试如果测试不良,是否可以根据测试图谱来判断是不是电感的问题?
3、一般客户都要求电感具有的阻抗越高越好,但是我们测得电感阻抗频率曲线,一般是随着频率先增大后减小,而我们在选取电感阻抗特性的时候怎样去权衡呢?
非常感谢!~
传导图谱

辐射图谱

网友:
从辐射的图谱来看,整体底噪非常高,跟功率回流路径或者接地强相关,当然电感对300MHz以前的辐射也是有影响的。
辐射发射超标考虑从源和路径上去想对策。
传导图谱来说,也要考虑差模的影响,当定位出是共模还是差模自然清楚跟电感是否有关系
电感的特性在高频呈容性,不是阻抗越大越好,在噪声源频谱阻抗大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