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防浪涌的问题

楼主(2019-06-03):
第一级空气放电管防护和第二级TVS防护之间的PTC能起到去耦的作用吗?我怎么觉的此电路最先开始动作的是TVS管。。这样造成空气放电管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造成做共模测试的时候总是把后级的485收发芯片打坏。还有就是485口是按两线对称通信线做,还是按不对称线做,我本人觉的是按对称线做,如果按对称线做那每根线上的限流电阻是多少???请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选择适当的电路保护器件是实现高效、可靠电路保护设计的关键。
◆为了达到IEC61000-4-5或GB17626.5标准,共模6KV,差摸2KV的防雷测试要求,GDT为三端气体放电管组成第一级防护电路,用于抑制线路上的共模以及差模浪涌干扰,防止干扰通过信号线影响下一级电路;
◆PTC1、PTC2为热敏电阻组成第二级防护电路,典型取值为10Ω/1W;
为保证气体放电管能顺利的导通,泄放大能量必须增加此电阻进行分压,确保大部分能量通过气体放电管泄放;
◆D1~D3为TVS管组成第二级防护电路,该器件为器件都满足IEC61000-4-2 第四级(空气放电15kV,接触放电8kV)测试。

网友:
1、截图有点小,整个485截一下,485芯片也发个型号,不同的厂家,自身ESD抗扰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2、你说的对称线指的是差分走线吗,我有点不太理解,
3、共模测试具体的测试方式是什么样的,被测设备的通信网络是什么拓扑结构,终端匹配如何做的,从哪点注入的干扰源,如何注入的,什么类型的干扰信号

网友:
描述的尽量详细一点,TVS、气体放电管,ESD器件的应用场合不一样,不管是静电还是浪涌,本质上都属于异常能量,首先要明确异常能量是什么,从哪来的,电压/电流峰值多大,持续周期多长,才能确定保护方案,这是我的理解与经验

网友:
Renesas - Surge Protection for Intersil's RS-485 Standard Transce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