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谐波测试

楼主(2019-06-03):
请教大神,

开关电源是否需要做谐波测试,根据GB17625.1-2012标准,应该把开关电源分哪一类(A、B、C、D类),测试时负载用电阻。
非常感谢!

网友:
针对交流输入端,需要进行谐波测试,直流应该就不需要了。

网友:
这个标准适用16A以下的

网友A:
准确判断开关电源是属于GB17625.1-2012标准中的哪一类(A、B、C、D类),关键要看开关电源是给哪一类产品配套用的,所以这几个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判断开关电源是属于GB17625.1-2012标准中的哪一类(A、B、C、D类),关键要看开关电源是给哪一类产品配 ...

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