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谐振器和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03):
请教大神,谐振器和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差别很大,谐振器用于储能,滤波器就是滤波。

网友:
普通LC滤波电路就是运用了LC的谐振特性。但是谐振电路主要用于储能,而滤波电路主要用于滤除带外信号

网友:
谐振器主要是通过电容电感的谐振来产生一组特定的频率。而我们通常所做的其它一些器件,包括滤波器,一般来说都是要尽量避免在某一个频率上产生谐振的,为此我们通常会牺牲一下电路的Q值来达到提高带宽降低谐振的目的

网友:
谐振器是指在某个频率上会产生振荡的电路单元,一般是指点频,Q值越高,带宽越小。而无源滤波器则是有若干个谐振单元组成,以不同的电路形式,提供具有一定带宽的滤波电路。

网友:
谐振电路有个通频带,Q值越大,频频带越窄。通常需要调整Q值以满足所需的频带宽度

网友(2019-12-22):
谐振器和腔体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