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等级的选择

楼主(2019-06-03):
请教大神,

关于EMS测试等级的选择各位大神都是以什么为原则来选择的呢?

我目前在做商用中央空调部件选型,对于EMC等级的要求还有不少疑问:

1.按工业环境选型的话有些部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测试要求太高)——按说我们这种商用空调应属于轻工业环境,但根据我以前遇到的情况,轻工业环境的要求还是太低了。

2.对于商用空调系统,涉及到PLC,工业计算机,通讯模块,传感器等多种组件,按说应该按产品应用环境来确定它们的测试等级。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去评估我的产品处在什么样的电磁环境中,应该按什么样的等级去评估。

烦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是试验来确定一个产品的测试等级。

非常感谢!

网友:
产品做EMC测试时,参考的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都得满足(主要还是看市场和客户的需求)。

EMC的标准主要分为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产品(类)标准。
通用标准主要按照设备的使用环境来分类,主要分为”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和“工业环境”;产品类标准主要按照设备的行业类型来分类,主要分为“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和“信息技术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