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15中,PCB板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通过一个电阻连接,会不会影...

楼主(2019-06-03):
altium Designer15中进行PCB板布局的时候,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通过一个电阻连接,会不会影响板子的散热???和回路电流对功能的影响???

网友A:
AGND被认为是敏感设备,DGND是噪声源,最终接在一起要采取数模隔离措施的,通常加零欧姆电阻。
其对散热有一定影响,对于散热三种方式:热辐射、热对流、热传导,板子分割可能对热传导有影响。
其对回流有一定影响,回流阻抗不连续造成信号反射/辐射,但都是可以在其它设计上减少或避免这些影响的。

建议设计措施:
1.热源处多打电源孔,增加铜箔散热面积;
2.在确保安全前提下,表层的散热铜箔不覆阻焊;
3.高频/高速信号最好不跨分割;
4.若高频/高速信号跨分割了,分割处打连接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ND被认为是敏感设备,DGND是噪声源,最终接在一起要采取数模隔离措施的,通常加零欧姆电阻。
    其对散热有 ...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ND被认为是敏感设备,DGND是噪声源,最终接在一起要采取数模隔离措施的,通常加零欧姆电阻。
    其对散热有 ...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ND被认为是敏感设备,DGND是噪声源,最终接在一起要采取数模隔离措施的,通常加零欧姆电阻。
其对散热有 ...

    好详细啊,谢谢大神点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