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绘制PCB,过孔大小有没有要求???

楼主(2019-06-03):
    altium Designer15绘制PCB,过孔大小有没有要求???
因为我画吧板子的过孔是50mil-25mil,就是默认的孔径,打样回来的板子看着有点恶心(密集恐惧症患者),请教一下过孔的规范???

网友:
    为了满足大多数洗板制程,钻孔要大于0.2mm,而且孔要比线宽哦,但太大了盖油盖不住孔更加难看,0.2~0.5mm就行了。

网友:
    让厂家将过孔盖油,看起来就不那么恐怖了

网友:
    看你要过多大电流吧,我们光模块板一般(10mil,20mil)即可。盖油外观确实好些,而且还可以起到阻焊的作用。
不知道你板子盖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