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 进行Design Rule Check检查没报错,但是板子功能完全不工作???

楼主(2019-06-03):
用的altium Designer15发板的时候有进行Design Rule Check检查,已经将Rule Violations的错误修改到0了,发板打样回来调试的时候,就是不能用,最后检查发现是电源线和地线是互相连通的,可是这么低级的错误怎么就Design Rule Check没有检查出来,还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设计规则或Gerber文件上,检查一下电气层的Gerber,机构叠加层后是否有短路地方!

建议:无论设计上怎么严格怎么规范,洗板回来后样品一定要检查一遍的,基本的外观检查,安装尺寸检查,对地短路检查,还是要做的。

网友B:
1、检查设计规则ShortCircuit是否设置正确,并确保已勾选

2、按T-D后,检查ShortCircuit是否勾选batch项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设计规则或Gerber文件上

网友:
铺铜完成后 DRC检查过还是要大致确认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设计规则或Gerber文件上,检查一下电气层的Gerber,机构叠加层后是否有短路地方!

建议:无 ...

板子回来直接焊接了,好多物料都浪费了,哎,辛亏老板人好,谢谢同仁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设计规则ShortCircuit是否设置正确,并确保已勾选

2、按T-D后,检查ShortCircuit是否勾选batch项 ...

检查是这里设置的问题,好无语,这里一般应该都是默认的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动了这里,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检查设计规则ShortCircuit是否设置正确,并确保已勾选

2、按T-D后,检查ShortCircuit是否勾选batch项 ...

一个是设置不允许短路的规则,一个是设置DRC检查的时候要不要检查这个短路规则的。建议搞一个标准规则文件,就是PCB你设置完了规则之后把这些规则导出来。

楼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