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铺地的时候,怎么样设置铺地铜到器件直接的距离???

楼主(2019-06-03):
    altium Designer15铺地的时候,怎么样设置铺地铜到器件直接的距离???

网友A:
    和器件之间的距离?是指和器件管脚的距离吗? 对相应管脚的设置规则。

网友:
    设计规则/安全距离,新建规则并指定器件到铜箔的安全距离,把该安全距离规则优先级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器件之间的距离?是指和器件管脚的距离吗? 对相应管脚的设置规则。

    铺铜到器件管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