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入门学习(基本概念认识)

楼主(2019-06-04):
FPGA设计入门学习(基本概念认识)

1 数字电路设计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1.1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建立时间(setup time)是指在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建立时间不够,数据将不能在这个时钟上升沿被打入触发器;保持时间(hold time)是指在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 如果保持时间不够,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 如图1 。 数据稳定传输必须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的要求,当然在一些情况下,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值可以为零。 PLD/FPGA开发软件可以自动计算两个相关输入的建立和保持时间

注:
􀁺 在考虑建立保持时间时,应该考虑时钟树向后偏斜的情况,在考虑建立时间时应该考虑时钟树向前偏斜的情况。在进行后仿真时,最大延迟用来检查建立时间,最小延时用来检查保持时间。
􀁺 建立时间的约束和时钟周期有关,当系统在高频时钟下无法工作时,降低时钟频率就可以使系统完成工作。保持时间是一个和时钟周期无关的参数,如果设计不合理,使得布局布线工具无法布出高质量的时钟树,那么无论如何调整时钟频率也无法达到要求,只有对所设计系统作较大改动才有可能正常工作,导致设计效率大大降低。因此合理的设计系统的时序是提高设计质量的关键。在可编程器件中,时钟树的偏斜几乎可以不考虑,因此保持时间通常都是满足的。

     在cycone II FPGA芯片中,关于Tsu,Th 的定义:

Tco:

clock output delay

定义:clock latch/trigger 到输出数据有效之最大延迟时间 ;以正缘触发(positive edge trigger)的D flip-flop 来举例就是Q 要在 CLK 正缘触发后至多   tco   时间就会稳定输出.

网友:
很棒的资料 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