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RDL(重新布线层)如何创建?谢谢

楼主(2019-06-03):
    如题,请教一个问题:RDL(重新布线层)如何创建?希望有人解答。谢谢

网友A:
    和FC一样创建,die face 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FC一样创建,die face up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选择了Flip chip face up 模式后,需要建立两个package symbol,一个是die symbol,一个是RDL symbol,这两个symbol导入到package symbol。

    hwh
    hwh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选择了Flip chip face up 模式后,需要建立两个package symbol,一个是die symbol, ...

die只要pad那层就好了,导入die  fc face up,然后导入一个package symbol,你就把他当成FC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选择了Flip chip face up 模式后,需要建立两个package symbol,一个是die symbol, ...

好奇问一下你是哪个公司的 ,怎么离我好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一下你是哪个公司的 ,怎么离我好近

我现在在上海,我想再问下:die pad 和RDL的pad如何建立网络?我刚才试了下 assign net功能,并不成功。

网友:
    可以推薦一下你們所用的軟件嗎? 謝謝

网友:
    请问建立这个RDL(重新布线层)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A:
和FC一样创建,die face up

那个公司可以 RDL呀,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