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表面波滤波器PCB板制作

楼主(2019-06-04):
    声表面波滤波器PCB板制作

    SAW 滤波器与LC 滤波器、介质滤波器、腔体滤波器相比,损耗大、信号延迟时间长,因此SAW 滤波器的装配比其他滤波器更讲究。例如:一个25dB 损耗SAW 滤波器,要求滤波器带外抑制大于55dB,则对PC 板隔离度要求大于80dB。因此,抑制好输入输出之间的直通信号是SAW 滤波器的装配的主要问题。
      SAW 滤波器的直通信号对滤波器性能的影响有两方面:
         一是恶化带外抑制;  二是通带波纹增大。
AW 滤波器的直通来源大致有三方面:一是PC 板的布线带来的输入输出之间的杂散电容;二是输入输出的匹配之间的耦合;三是匹配地和滤波器的地并不是理想地,由地电阻引起耦合。
      针对直通信号的来源,比较好的SAW 滤波器的PC板设计注意如下几点:
    (1) 采用双面大面积接地的PC 板。
    (2) PC 板作些垂直交叉金属化孔,减小PC 板间的电容耦合。
    (3) 滤波器接地底座紧贴PC 板,以便接地良好。可能的话,外壳边缘与PC 板加焊几个点。
        (4) 输入输出匹配元件垂直放置,特别是电感,以减小互耦。
    (5) 匹配网络和滤波器各自的地电流回路尽量短,以减小地电流回路引起的耦合。
    (6) 输入输出的匹配元件尽量远,以便降低匹配元件之间的直达信号。
        (7) 可能的话,在滤波器输入输出间的PC 板开隔离槽减小PC 板介质层引起的RF 泄漏。
        (8) 可能的话,在滤波器输入输出间、匹配网络间加隔离腔。

网友:
    这个资料有问题吧?一个25dB 损耗SAW 滤波器 有这么大插损的滤波器么? 按我目前了解的,SAW滤波器的插损应该不大才对啊

网友:
    推荐看份资料, SAW滤波器是有特殊材料制作的,不是PCB板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3941-1-1.html

网友:
    SAW滤波器也是需要装配的,不过是装配到基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