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板强弱电之间的安全距离

楼主(2019-06-03):
    如题,查了一些网上资料和安规标准,关于pcb走线有一些疑问:
    1、强电与GND距离为2.5mm,那么此强电上的电容选型是否得选择引脚间距2.5mm的?
2、强电上的可控硅引脚A,K间距是否也得满足2.5mm,感觉很多型号都不满足这条件,是否理解有错?
3、强电与弱电距离5mm,那些时我强电与弱电是在不同层,此时交叉或平行,影响大嘛?强电与弱电分别在不同层走线是否可不用按照这爬电距离规则,而是考虑绝缘距离规则?
4、听说弱控制信号交叉在强电中,控制信号不走大电流是不影响的,这是否正确?感觉理解不过来?
    望各位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2.5mm一般是指爬电距离吧,电容没有这个要求,只要耐压值不超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m一般是指爬电距离吧,电容没有这个要求,只要耐压值不超标就行。

是爬电距离,其他问题大神知道嘛

网友B:
    首先,强电指的是市电还是工业电或者更高级别的电压?
    第一个问题,强弱电间距按你所说的2.5mm应该是海拔2k的110V对地爬电距离。对于电容选型最好pitch大于1.5mm,这个是电气间隙,如果小于这个就要考虑套管了。大于1.5mm的情况下,pcb上不足2.5mm可以选择开槽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一样可以按照第一个问题理解。
第三个问题,正常来讲强弱电在平面和空间上要完全分开,中间留好足够宽的分隔带。当然强电的控制部分也要和强电分隔开,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强弱电投影在一起一定会有影响。
第四个问题,和第三个一样,如果是电压信号,你觉得重叠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强电指的是市电还是工业电或者更高级别的电压?
第一个问题,强弱电间距按你所说的2.5mm应该是海拔2 ...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

    经验之谈,只是共同学习,不客气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强电指的是市电还是工业电或者更高级别的电压?
第一个问题,强弱电间距按你所说的2.5mm应该是海拔2 ...

大神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C:
    以我之前做CE及UL認證的經驗來看,以300V(DC)來看CE的P to P是3mm,P to S是5mm;UL的P to P是2.5mm,P to S是5mm.
1.電容若是DC BUS上的電容,他的正負極起碼要符合一般的電氣距離2.5mm(CE是這樣的,P to P若是沒符合3mm,可以直接打HI-POT,如果過了就沒事)
    2.元件若是有符合VDE的,就沒問題
3.若是在不同層,看絕緣距離是沒錯的,但是你不同層之間的via和dip元件的hole也要考慮安規距離
    4.我不太懂你所謂的交叉的意思,但是基本上大電流絕對會對小訊號有影響

    若有問題我們可以再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之前做CE及UL認證的經驗來看,以300V(DC)來看CE的P to P是3mm,P to S是5mm;UL的P to P是2.5mm,P to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