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怎么制作如下文字封装

楼主(2019-06-03):
    请教下论坛的大神,pads Layout里面,怎么制作如下图这样的封装?还有怎么实现文字的阴影效果?谢谢!

网友A:
    转成DXF,再导到PADS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DXF,再导到PADS里去。

    DXF转进去不能实现阴影效果,2D线PADS里面可以填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XF转进去不能实现阴影效果,2D线PADS里面可以填充吗?

    不能填充!

网友B:
    我平时用个工具单独做,然后生成一个asc,导入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DXF转进去不能实现阴影效果,2D线PADS里面可以填充吗?

闭合图形可以填充,不闭合不行,也可以用AD转下,然后倒入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平时用个工具单独做,然后生成一个asc,导入即可

什么工具啊,求分享,谢谢!

网友:
    2D先处理一下

网友:
我也是转成DXF,再导到PADS

网友:
    导入图片啊,孙悟空我都导进去过,哈哈